楼主(2008-09-16):
近日编写的一个设备实时监控画面,通讯基本没问题,问题是通讯的时候速度比较慢,特别是在主页面要打开其他页面的时候,很慢!
请教各位大虾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高VB监控的实时速度?谢谢啦!!

网友A:
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用VB作过很多大型的上位机数据分析软件~~

楼主:
界面是通过使用Timer控件来给下位机,包括PLC和仪器发送读取和写入数据等命令,是不是这个通讯周期会影响界面的运行啊?高手之点以下。谢谢啦~~

网友B(2008-11-25):
一样啦,关注中。我的软件内存占用不算大,可CPU占用率高达95%。
电脑配置是有点差,可怎么改善?我也是界面是通过使用Timer控件来给下位机,包括PLC和仪器发送读取和写入数据等命令,每80ms读写一次。(降底读写频率又会影响其软件性能)

网友C:
on comm事件处理有可能更好吧

网友D(2009-01-21):
使用多线程,在后台运行串口读写过程。

楼主:
VB能用多线程吗?不会写啊~~

网友E(2009-03-08):
我也在用VB做监控,用on comm事件处理要好点,但是我怎么发现在点击窗口菜单弹出窗口时Timer控件会停止???

网友F(2010-01-23):
你的软件没有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