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6):
用万用表判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转速?安装三相四线有功电度表?

我是新手电工,这是我们考试的两道实际题,请求帮助,谢谢!!!

楼主:
请高手给解答下谢谢

网友A:
没听说过用万用表可以测量电机转速的.

网友B:
用万用表判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转速?
有没有前提(比如测速电机)呀?如果没有中间环节这个问题就一点点怪了??

网友C:
如真是考试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就请教火星人吧呵呵,第二个问题,电表的说明书上不是都有吗,

网友D:
可以用万用表先测出是几极电动机
同步转速就知道了啊!
另外测电机极数时是发电机原理

网友E:
用万用表怎么测电机的极数,请指教谢谢

网友D:
用指针表的最小电流挡连接任一绕组两端,转动轴,看指针摆动几次,来回一次为2极,两次为4极
判断出极数转速也就估算出来了

网友F:
学习拉,那天找个机械表试试,
別讓我網破
          別放棄,不拋棄

网友G:
用指针表的最小电流挡连接任一绕组两端,转动轴,看指针摆动几次,来回一次为2极,两次为4极
判断出极数转速也就估算出来了
同意。1转动轴是1圈。2电动机必须是用过的-<要有剩磁>

网友H(2008-11-01):
还可以根据此原理测电机的相序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如真是考试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就请教火星人吧呵呵,第二个问题,电表的说明书上不是都有吗,
哈哈,不知道也就罢了,用指针式万用表确实可以判断电机的极数,进而估算转速,这个问题也不至于要问火星人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还可以根据此原理测电机的相序
哈哈,说大了吧,引申为可以判断“电机相序”了,电机定型后三相绕组在空间的位置固定,何为电机的相序?A B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