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7):
上次一个温控的厂家说,可以用带模拟量模块PLC的PID控制来代替温控仪表,并在触摸屏上监控,请问2者的PID控制有什么差别吗?请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呵呵;用PLC来实现成本太高了;还是用温控仪吧;

楼主:
哦,怎么说呢?模拟量模块比较贵吗?因为触摸屏是之前已经装了的,现在是想用触摸屏统一监控,有4,5个温控.如果就PID的控制能力来说,2者有什么优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