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7):
一、 前言汽轮机采用回热加热系统是提高机组运行经济性的重要手段之一。回热加热系统的运行可靠性和运行性能的优劣,直接影响整套机组的运行经济性。随着火力发电厂机组向大容量高参数发展,高压加热器(以下简称高加)承受的给水压力和温度相应提高;在运行中还将受到机组负荷突变、给水泵故障、旁路切换等引起的压力和温度的骤变,这些都会给高加带来损害。为此,除了在高加的设计、制造和安装时必须保证质量外,还要在运行维护等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才能确保高加的长期安全运行。
二、存在的问题

为了确保热电厂的安全经济满发,各高加均应投入运行。如因故障必须停用高加时,应按照制造厂规定的高加停用台数和负荷的关系,或根据汽轮机抽汽压力来确定机组的允许最大出力。我厂高加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2.1 管子及管子与管板的泄漏

管子及胀口泄漏,是我厂高加存在的普遍问题。我厂一期共有三台高加其中两台高加运行温度达不到设计运行参数一般加热温度130℃(设计温度参数为150℃)热电厂l#、2#高加漏管率达20%以上,3#高加漏管也严重,(3#高加更换管束后运行稳定不再漏管)。且普遍有停运后再启动时漏管现象。目前热电厂一般处理办法是在检修中查漏后加堵,这样,在未完全明了泄漏是胀口漏还是管子本身泄漏的情况下,就会使原应加以补焊的管子都被堵死。
2.2 高压加热器装置密封设计不佳

热电厂高压加热器是采用自密封,由于长期运行高压加热器密封间隙处发生泄漏。据热力试验数据,其最终水温比3号高加出口水温度低10℃左右,检修后投运后,给水温度明显提高,但运行后不久即回复到原数值。检修中发现,其密封被水冲刷成坑洼严重,没有修复的意义。
2.3疏水系统自动不能投用
热电厂一期机组1号、2号高加,疏水自动不能投用,也常低水位运行,或经常性无水位运行,振动较大,疏水管冲刷严重,其碳钢弯头频繁被冲坏。
http://bbs.cn50hz.com/showtopic-13771.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