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7):
最近发现工厂电流越来越大了。以前120安左右。现在又180安左右了,又没有添加什么设备。。。那是什么问题呢!还是线路老化啦!跟漏电有关系。。。。。还是。。。。。
汤姆

楼主:
[贴图]
南海西樵大佛
汤姆

网友A:
都要可能?你再查一查电压如何?

网友B:
嘿嘿. 你是那个唐植安哟.是四川的吗?
    我有个朋友也叫唐植安.
       我是遂宁的.

网友C:
有可能是线的原因。不过还是要看看电压啊!
有事情可以拨打15811326171

网友D:
是三相同时增大还是只一相增大?从主电源开始查,也要注意电流表和互感器

网友E:
先看一下电压,再看一下是三相同时增加还是一相,顺着电源一级一级查,会查到的

网友F:
学习下
別讓我網破
          別放棄,不拋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是湖南的。。。
汤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