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7):
我家的漏电保护器老跳闸,原因是门面上装了五个300W的射灯,只要把射灯打开20-30分钟就跳闸了,有人说是漏电保护器An数小了,但是60An的,为什么会20-30分钟才跳闸呢,如果是短路应该把灯打开就跳闸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漏电保护器应该是漏电开关!查一查是不是射灯工作一段时间后产生漏电现象??

网友B:
你们家的保护开关是多大呢?
在射灯工作的时候,保护开关跳了,有没有发烫的现象.
 请注意查下?
   如果有漏电现象开灯就会跳掉的

网友B:
发烫的话说明漏电开关小了.
  用到20分钟到30分名钟,保护开关发烫就会有动作.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意见,就是漏电开关配小了,过载保护起了作用。

网友A:
五个300W的射灯 功率1500W!电流6.8A左右!开关容量60A应该没有问题(排除伪劣产品)应该考虑是射灯工作一段时间后产生漏电所致?楼主应该检查一下射灯的布线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