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7):
PLC,电机,编码器,触摸屏,测电机转速怎么样编程啊,在屏幕上可以显示的,哪位高手知道请告诉我好吗,我请你来南宁玩,谢谢哦

网友A:
编码器与电机轴连起来,编程器的信号输入到PLC内,可以用PLC来计算出对应的转速;
触摸屏上可以显示出这个转速;

网友B:
编码器连上电机,plc捕捉编码器的脉冲信号,在单位时间内计数脉冲数量再比上编码器线数就能得出单位时间内电机的圈数即转速

网友C:
用PLC的脉冲密度指令计算转速手册上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