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8):
食堂蒸饭机用2根3KW的电热棒串连工作,在串连的公共端和各自端,用380V电压,加热,测量三根线的电流分别为 8.3/14.5(接在串连公共端)/8.3,食堂员工反映有漏电情况,如果增加一个三相漏电保护开关是行不通的(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
     如果采用220V直接,电流很大(I=6000/220=27.3A),原先穿管埋的硬铜线是4mm*2,能承受的了吗?
    大家能推荐其他更好的方法吗?

楼主:
请大家指点!

网友A:
你根据什么得出三相不平衡就不能用漏电开关,你先试试看能不能用。只要三相合成磁势为零,即把三相线全部穿在一个互惑器上,互感器没有感应信号输出,就可采用漏电开关,这与三相是否平衡是二回事。

楼主:
你说的在理,假如我用钳表,同时夹三根电源线,无电流检测出,就可以用三相漏保吗?

网友A:
对!实践是检验真哩的唯一标准,你亲自实践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