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8):
有哪位高手能解释一下FX PLC中 状态S0,S10等和普通M0用什么区别?
在这里先谢谢各位啦!要说详细点哦!它们有什么之处啊!

楼主:
不好意思!有两人字没打上去.呵!
请教FX PLC中 状态S0,S10和普通M0有什么区别?
它们有什么特别之处啊!S0,S10具体怎么用啦!

网友A:
不好意思!有两人字没打上去.呵!
请教FX PLC中 状态S0,S10和普通M0有什么区别?
它们有什么特别之处啊!S0,S10具体怎么用啦!

你这样问,一下子说不清楚。
S元件用的时候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1、没有用STL指令,这个时候S元件跟M元件差不多是一样了,自不自保的要看一书才知道,我记不的了。
2、在用STL的时候,S0被规定用一个流程的开始。S元件这个时候是带自保的,而且如是在导通情况下,就是断了电,重新开机也一样会导通。
就说这些吧,我QQ513007809   三菱的东西懂一些,有空的时候可以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