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8):
我们单位有一台移动车辆(焦罐车),是由四台6SE70变频器带着8台原装进口的西门子电机驱动走行,还有一台功率小一点的6SE70变频器带着一台原装进口的西门子电机,驱动另一旋转设备,车辆是由摩天道供电,今年五月份投产的,但到昨天为止,一共烧坏了四台变频器(小一点的旋转变频器烧坏过二次,走行驱动的也烧坏过二次,“不是同一台”),每次都是整流的可控硅烧坏,五台变频器的都是由S7-400PLC通过DP总线控制(发送控制字),前面烧坏的三台,当时控制字1位一直给“1”,变频器可控硅使能准备状态(变频器面板显示“011”),这个问题我们问个二个这方面的专家人员,他们二位都说:这种使能准备状态不好,只要外面电网电压波动就有可能烧坏可控硅,后来我就把控制字0位给“1”(面板显示“009”),1位在需要运行变频器时才给“1”,但这样改了之后,就在昨天,又有一台走行变频器在没有运行状态的情况下(面板显示“009”),给这台变频供电保护的熔断器突然烧断,当时旋转变频在运行,但没事。我用万用表测可控硅和逆变管,没有发现问题,如是我又换上新的熔断器,重新运行变频没问题,启动电流也正常,但在走行约100米左右,突然刚换上的新熔断器又烧坏。为了保证生产,我们换了台新的变频,运行了一天正常,换下的那台变频我用万用表测,没有发现什么问题。重点指出的是。在控制字1位为“1”使能准备状态下(面板显示“011”)时:小一点的旋转变频在没有运行的情况下(二次),可控硅突然烧坏,及熔断器突然烧断,和一台走行变频也是
在没有运行的情况下,可控硅突然烧坏,及熔断器突然烧断;在控制字0位为“1”,需要运行时控制字1位为“1”的准备状态下(面板显示“009”)时:又有一台走行变频在没有运行的情况下(面板显示“009”),熔断器突然烧断,但测量变频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请问在这二种状态下,什么原因会发生我上叙述的问题,谢谢!!

网友A:
高手怎么不出来分析一下,或者你是不是把问题放错地方了!

网友B:
呵呵,高手不来低手来!对你的问题感到奇怪的是:
1.6SE70变频器怎么会有可控硅?是不是整流模块?
2.控制字0位是ON/OFF位,1-运行,0-OFF1停机。
3.控制字1位是OFF2停车,0-OFF2停机,1-允许运行
4.F011故障是过电流跳闸,你应查变频器输出的线路,电机对地或负载太大等。
5.建议采用70整流器配6SE70逆变器,这样效果更好

网友C:
你可以采用一个整流回馈单元加逆变器工作,这样直接从直流回馈单元取直流电工作,其次,检查你的电机线以及装置接地是否牢靠,个人觉得可能是电网波动比较大,

网友D(2008-11-04):
两种方式我们都用了,但没有发现问题!有四年时间了!

楼主:
这是新的,就是可控硅整流的啊,
呵……,低手就是低手,这都不知道,
不能关从书本上的一般知识去断定,有些东西要看实际情况。
还是精华,算了吧,
我们已经联系西门子北京工程师到现场诊断了

网友E:
考,什么人啊

网友F:
有长见识了。学习一下。

网友G(2008-12-26):
你把制动单员换掉吧!!!!!!!!!!!!!!!!

网友G:
Answers to Pusteel Masterdrives questions

1-Set up of the plant
   +Does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the service report about application, system configuration and the cable length between the DC link bus and the braking unit and between the braking unit and the braking resistor apply to all drives?

 The cable length between the DC link bus and the braking unit Approx  1.5 meters

 The cable length between the braking unit and the braking resistor Max  20 meters.

 The braking resistor apply to all drives.

+How long are the cables between drive and motor?

The cable length between the drive and motor Max  70 meters.

   +How big is the maximum Braking power?

   The braking unit power (P20) > the maximum braking power

   +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versing profile of the drives (Small  frequencies, how long), what does the sequence control look like (how many switch off's, only inverter stop, who switches the main contactor..)?

  The time for the braking unit operation < 2.5 minutes per 10 minutes

 The time for switch off's, only inverter stop > 30 minutes.

 Driver switches the main contactor.

 +Is the circuit diagram of the plant available?
     See the circuit diagram

2-Information about the failures
   +Which converters failed so far? which motors, braking units, braking resistors were they connected to? -->match with MLFB and serial numbers
 Many converters and braking unit failed.
+There is a MS Excel file with two worksheets in the service report. Are all braking units listed in the first sheet out of order or are only the braking units listed in the second sheet out of order?
  All the braking units listed in the sheet out of order.
+ which components of the faulty drives were replaced until it functioned again? Were the line-side fuses out of order?
The pre-charging resistor and the auxiliary rectifier.
The line-side fuses never failure.
+Which information is stored in the fault memory (parameter up read with drive monitor is required)?

 Pre-charging   (‘F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