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8):
我用了一个罗升TD220的文本显示器对CP1H的PLC进行监视通讯,在通讯的过程中,发现PLC内部的D320单元一直出现一个“BCBD”的数据,造成文本显示器一直“滴滴”响,我把PLC的内存清零后,文本显示器恢复正常,但是PLC在开始运行,同样的问题都再次出现。
   我检查过D310--D320、D320--D330中,除了D320用过之外,别的几个单元都没有用过,小弟刚用CP1H,请教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这个地址怎么会有数据进来?这个地址是完全自由的地址,跟其它模块没有什么关系的嘛。
是不是你的程序里有对这个地址进行操作?

网友B:
建议利用搜索功能查找这个地址还有没有在其他地方使用过,以及一些多字传送的指令有没有影响这个字

网友C:
看一看你的地址是不是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