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8):
稀土永磁直流伺服电机的调速特性如何?调速时是否为恒功率的?调速范围多大?像130SZKX-08J电机的参数都代表什么?菜鸟请教,多多指教!

网友A:
他的调速特性是0-额定转速,不能弱磁。范围一般般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稀土永磁直流伺服电机的调速特性如何?调速时是否为恒功率的?调速范围多大?像130SZKX-08J电机的参数都代表什么?菜鸟请教,多多指教!
可调速,非恒功率,范围与直流驱动装置反馈模式和设定有关。

网友C:
请看溧阳市强力电机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lyqldj.cn
专业生产稀土永磁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