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8):
各位朋友三0触摸屏怎么上传程序?触摸屏F940的    软件GT的.谢谢

网友A:
应该很容易操作的

网友B:
连上编程电缆,软件中选择“跟GOT通讯”,再到“上载到计算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各位朋友三0触摸屏怎么上传程序?触摸屏F940的    软件GT的.谢谢

试过了不行,显视还安装什么S0  看不懂.请高手帮忙

网友C:
呵呵;GOT1000有OD系统;
F940的话是不用什么OS的;

楼主:
5楼朋友OD系统是指什么?谢谢

网友B:
F940出厂时已有OS,客户自已不能安装的
现在GT11/GT15出厂时是没有OS,客户可以自已安装

网友D:
楼上说的很对,
安装那个也只是在下载程序的时候需要的,上传也不需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