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9):
我是新手对电气有很大的兴趣,我喜欢了解这些知识。对于我来说是长见识请各位高手以后多多指点。

网友A:
看不懂你的问题,电机空载电流不应该很大,不应超过额定电流的10%,否则就有问题。

网友B:
电机空载电流,不超过容量千瓦数就可使用请问怎么换算。
就是这句话的字面意思,中文都费解?

网友C:
不是吧,老师空载好象比额定电流小吧,你操过额定电流电机能用吗

网友D:
30%-50% 电机功率小比例较大.

楼主:
不好意思大家看不懂我在说明白一点,口诀是现场快速求算电动机空载电流具体数值的口诀,它是众多的测试数据而得。它符合“电动机的空载电流一般是其额定电流的1/3”。同时它符合实践经验:“电动机的空载电流,不超过容量千瓦数便可使用”的原则(指检修后的旧式、小容量电动机)。口诀“容量八折左右求”是指一般电动机的空载电流值是电动机额定容量千瓦数的0.8倍左右。中型、4或6极电动机的空载电流,就是电动机容量千瓦数的0.8倍;新系列,大容量,极数偏小的2级电动机,其空载电流计算按“新大极数少六折”;对旧的、老式系列、较小容量,极数偏大的8极以上电动机,其空载电流,按“是小极多千瓦数”计算,即空载电流值近似等于容量千瓦数,我就不知道怎么换算啊大家知道吗

网友B:
服了,你中文都看不懂?!够清楚的了,答案都出来了,还在这墨迹,一个单位是A,一个单位时KW,不考虑单位,比较数值,费解?搞不明白卡死在哪里!

网友A:
哦,大致明白楼主的意思了。这里所说的交流电机空载电流,是把交流电机的励磁电流也算进去了,所以说大致是电机额定电流的1/3左右。其实,交流电机的励磁电流就是大约额定电流的1/3左右。一般在电机的额定电流的25%-45%之间。这个还要算吗?一般的电机制造商会出具这个数据的。这个数据实测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