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9):
我压力控制仪PID值设进经验值,但是压力值变化频繁,我应该怎么调PID各值那?
是不是将D值调小会好一点?

网友A:
恒压控制一般不用D,先将I至零,然后慢慢调P值,由小到大或者由大到小(主要看你的控制仪是怎么规定的)直到调至你满意的一个值,再慢慢加一点I,直至满意为止!

楼主:
压力仪控制变频器输出调节电机保持压力值,我的D值调的很小,只有0.02,I值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