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9):
请高人指教:三菱PLC FX2N中 ZRST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A:
这是成批复位指令;

楼主:
能介绍一下该指令的详细用法吗?在此为谢!!!

网友A:
LD X0
ZRST M100 M149;

当X0接通时,M100~M149全变为OFF;

网友B(2008-11-15):
在SFC中怎么用?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SFC中怎么用? 谢谢
SFC也可以一样用

网友D:
复位功能

网友E:
自己找找三菱的编程资料看看吧,不要什么都来问.

网友F:
这是批量复位
M8001      ZRST Y0 Y40
就是运行促使化复位Y0----Y40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是批量复位
M8001      ZRST Y0 Y40
就是运行促使化复位Y0----Y40
是批量复位,但你这M8001是什么意思,M8001运行时,是OFF信号,不要乱来

网友G:
可以复位一个指定区间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