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9):
装修房子后发线,我家布线是这样的,大家看是不是正常?
原先开发商布线到灯泡上一根火线一根零线,装修工通过PVC线管拉火线到开关上,再通过这个PVC线管拉回灯泡上。 结果是我的节能灯,在开关关闭的状态下有一闪一闪现象,说是感应电,听装修工的话换了镇流器问题解决了。现在镇流器公司的说法是,拉回去的线应该走另一条路,这样就不会发生感应电,也不用换镇流器了。

大家说,布线到底应该怎么弄?

补充一下:我这是双联开关,从灯泡拉火线到第一个开关后,在第一个开关处接头到第二个开关,另外再用2根线连到第一个开关的。
这种接头是正常么?是不是应该从第2个开关拉火线到灯,来避免感应电呢(又解决了接头)?

楼主:
专业电工呢。。。。

网友A:
第1个开关接火线,拉2根线到第2个开关;再接根线到灯,灯的另一头接O线。
这样,你的开关就控制了火线,断开的状态下,就没有感应电流了1

楼主:
我觉得这样接是最好的,但是实际是不是很多为了偷工减料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