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9):
请问各位师傅:我在用S7-300模拟程序时,为什么DP指示灯是红色的?CPU却能运行。我用的CPU是315-2DP。是程序有问题吗?

网友A:
你的错误还没有犯到让CPU想不通的地步,这能说明一点,你还有的救!!

网友B(2008-10-21):
楼上的真强

网友C:
由于你在硬件中使用过PROFIBUS连接(即使什么也没联),在以后没有DP网络联接时就会有DP报警,表示没有网络连接,不表示程序一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