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0):
1、            控制箱的接地螺丝是m6的。
2、            控制柜门的折边宽度是20mm。
3、            电器元件的安装多用导轨。导轨、线槽多是铆钉固定的。
4、            电控辅件的统计。m4*12的螺丝多用在变频器(4个)、明纬开关电源(4个)、柜体上电源开关安装(4个)、电源滤波(2个),其他的(如导轨、线槽)都用铆钉安装。
5、            加热控制的固态继电器用两个m8的螺丝固定,螺母两套。
6、            线槽有30*30的,35*50的。(宽是35,高是50。)线槽是铆钉固定
7、            过门线的热缩管多用40的。再粗的就用50的。还有20的。
8、            双色板标识牌是用a、b万能胶粘贴的。
9、            警示牌(压克力板)长50mm,宽15mm。(5个字的与4个字的一样长。)
10、        接线端子分为线槽内端子与线槽外端子。线槽内端子主要是两个柜子内的连接线,而另外的一个端子是接本机的外出接线的。(本柜的外接元件)
11、        控制柜与操作箱之间的面板接线也需要过端子的。
12、        按钮之间的间距最好在65mm以上(,这样警示牌才有粘贴距离。(警示牌长50mm,宽15mm。),最小间距不得小于50mm,这样才美观。
13、        报警指示灯内的指示说明是用丝网印做的。所以设计时要把面板上的指示说明与图纸内的功能说明一致。
14、        信号灯。电源指示——白色;运行指示——绿色;报警指示——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