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0):
步进梯形指令(Step Ladder Instruction)简称STL指令,

在编程软件里面怎么输入?

单序列的编程需要用到这个指令,我输入了STL S0,但它只有线圈型[STL S0],没有触点型;我输入S0,有触点型,但不知道是不是STL指令?因为书上说最后一个STL指令结束时一定要使用RET(STL的复位指令)指令,否则将出现“程序错误”信息,但我在编程软件里面输入RET(说明RET这个指令存在) 后,却不能转换,我删除RET指令后就可以转换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还有书上说的STL指令里面包含[SET S20]等其他[SET ...]指令,但没有相应的[RST ...]指令,难道它们会自动复位吗?

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建议您到三菱的网站上去下载这个软件的《操作手册》

网友B:
现在的软件GX Developer中输入了STL S0只有输出样的STL S0
如果是老的软件能看到触点样的

最后一个STL指令结束时要要使用RET的

没有RST,步进执行到下一步时,上一步就会自动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软件GX Developer中输入了STL S0只有输出样的STL S0
如果是老的软件能看到触点样的

最后一个STL指令结束时要要使用RET的

没有RST,步进执行到下一步时,上一步就会自动复位

你的意思就是说GX Developer(我用的是GX Developer 8.52)没有STL触点指令?那我上面说到的触点S0不是STL S0,是吧?那S0是表示的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您到三菱的网站上去下载这个软件的《操作手册》

谢谢~知道了

网友C:
我是做一些非标设备的,因为设备的动作是顺序执行的,所以经常使用三菱PlC的步进指令。
多多联系
13601825844

网友D(2013-06-18):
gx的软件的显示和FXGPWIN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