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0):
各位大哥大姐,小弟刚买了个欧姆龙E6B2-CWZ6C的旋转编码器,接到三菱FX1S的PLC上运行程序高速计数器不计数,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我看到只有A相有输入,B相好像没有输入?

网友A:
PLC上的输入灯闪不闪?如果灯闪PLC不计数,应该是PLC设置问题。如果灯不闪,请检查接线。确认接线没问题的话,找供应商检查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