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0):
电动机电流是怎么算 要陪多大的热保护

网友A:
电动机电流你可以在电机名牌上找到的,如果没有铭牌,可以估算:单相电机1KW/8A , 三相电机1KW/2A ,热保护设置到电动机电流的1倍。

网友B:
热保护没有那么绝对,经验值吧,我们单位设定的额定电流的1.1倍

网友C:
估算:380V电动机      单相电机1KW/8A , 三相电机1KW/2A                                           6KV电动机     8KW/1A    热保护设定额定电流的0.95-1.05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