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1):
我单位有个温度传感器(4~20ma的电流输出),PLC是三菱FX2n-16MR-001、模块是FX2n-2AD,请问模拟量的读取我在梯形图里怎样表达出来?谢谢!

jack chen

网友A:
参观FX2N-2AD手册,用FROM/TO指令;

楼主:
请赐教!!!!
我是一个刚刚学PLC的人,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不要嫌我烦啊!!
我们单位有个反应釜,想做个自动控制,具体流程如下:
1、先往反应釜内加入一部分水(人工的)
2、启动加热器开始加热;
3、加热到82度时停止加热,并打开A、B加药泵向釜内加药且计时开始;
(注:A、B泵是可以调节流量的计量泵)
4、当釜内温度达到85度时开动循环冷却水泵(注:化学反应会产生热量
其实这个过程就是把温度控制在83~85度之间),这个过程为3小时;
5、3小时后加药泵A和B停止且加热器打开把温度升到90度(这个过程为
20分钟);
6、上一步结束后,再次打开循环水冷却泵,冷却至常温(38度)。
多谢楼主能够赐教!!!
jack chen

网友B:
你如果是刚接触PLC, 就算用文字教你怎么编程,你也很难听懂.

网友C:
不知道你用温控表还是用;PLC的模拟量控制?可以用继电器电路慢慢试转换过来.

网友D:
你如果是刚接触PLC,就用温度控制仪控制温度(有PID的)、其他开关量用PLC 就简单多了。

网友E:
读出的数值,还需要计算的

楼主:
[求助]
请教PID怎么和PLC连接呢?
jack chen

楼主:
模拟量控制的
jack chen

网友F:
请教:三菱PLC模拟量读入后是以什么格式存储?2进制?2进制浮点?10进制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