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1):
请问高手FX2N-MT的输出点能直接接DC24V电磁阀吗?电磁阀是210的!
感谢各位帮忙回答一下啊!谢谢啦!

楼主:
如果可以的话,那可靠吗?会对点使用寿命有影响吗?
还有以上的电磁阀线圈电流和JZX-22F小继电器线圈电流相比哪个要大点啊!

网友A:
可以,一般电磁阀不会影响寿命.(也可以加续流电阻,或二级管)

网友B:
晶体管输出本来就可以接直流负载.

网友C:
电流不够,要加继电器。不要为省钱,坏了PLC !

网友D(2008-10-22):
不要因小失大,加个中继过渡吧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