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

楼主(2008-09-21):
鍵控数字电位器TCF604

传统的电位器本质上是一种可调电阻器,要得到可调电位需要进行变换。鍵控数字电位器TCF604是一种采用按鍵或输入脉宽时间控制输出电压幅值的新型电位器,是真正意义上的电位器。在许多应用场合都可以取代传统的模拟电位器和数字电位器。它主要应用在需要用按鍵控制电压给定值场合。与用模拟电位器产生给定电压值相比,它既可避免电位器的磨损又可方便地采用遥控技术。与数字电位器相比,它无需外接脉冲源或采用计算机串口编程。它有四路独立的输入输出通道,其中两路为输出电压与按鍵按下时间成线型关係,另两路可选择线型输出关係或指数型输出关係。它的分辨率达0.1% ,滿量程输出电压速度(相当于数字电位器输入的脉冲频率)可调(2秒—66秒,32级)。输出初始电压值可选择记忆方式或模拟给定方式,给定值范围为0—滿度。它输出采用脉宽调制模式(PWM)。它功能全面,通用性强,外围电路简单,无需调试,无需编程,价格便宜,可大大缩短产品开发周期。

1. 芯片管脚排列

2. 管脚功能图

管脚号 符号 功能及使用方法
1 GND 芯片地(必须与10脚共同接地)
2 EXP0 0通道指数/线型电压输出选择:0(接地),选择指数输出,以100%佔空比为0分贝基准,以0.125分贝递减。直至-31分贝,共256级分辨率。1(接Vcc或悬空),选择线型电压输出
3 EXP1 1通道指数/线型电压输出选择:0(接地),选择指数输出,以100%佔空比为0分贝基准,以0.25分贝递减。直至-31分贝,共256级分辨率。1(接Vcc或悬空),选择线型电压输出
4 NOP
5 NOP
6 OUT3 3通道输出,脉宽调制信号(PWM),佔空比为0—100%,分辨率为1024级,端口最大驱动电流20mA
7 OUT2 2通道输出,脉宽调制信号(PWM),佔空比为0—100%,分辨率为1024级,端口最大驱动电流20mA
8 OUT1 1通道输出,脉宽调制信号(PWM),佔空比为0—100%,分辨率为1024级,端口最大驱动电流20mA
9 OUT0 0通道输出,脉宽调制信号(PWM),佔空比为0—100%,分辨率为1024级,端口最大驱动电流20mA
10 GND 芯片地
11 MEM 0(接地),选择记忆方式,1(接Vcc或悬空), 选择给定初值 (详见后述说明  注1),4个通道一致
12 IN0 0通道输入,承担初值设定和鍵控判断双重任务(详见后述说明 (注1)
13 IN1 1通道输入,承担初值设定和鍵控判断双重任务(详见后述说明 (注1)
14 IN2 2通道输入,承担初值设定和鍵控判断双重任务(详见后述说明 (注1)
15 IN3 3通道输入,承担初值设定和鍵控判断双重任务(详见后述说明 (注1)
16 RT0 0 通道输出电压速度控制端, 电压0—Vcc 正比0至滿刻度调节速度约2—66秒, 分辨率为32级(注1)
17 RT1 1 通道输出电压速度控制端, 电压0—Vcc 正比0至滿刻度调节速度约2—66秒, 分辨率为32级(注1)
18 RT2 2 通道输出电压速度控制端, 电压0—Vcc 正比0至滿刻度调节速度约2—66秒, 分辨率为32级(注1)
19 RT3 3 通道输出电压速度控制端, 电压0—Vcc 正比0至滿刻度调节速度约2—66秒, 分辨率为32级(注1)
20 Vcc 5.5-3.8V。功耗4-7mA。极限电压5.5V
注1:
当11脚(MEM)接地,四个通道均选择记忆方式 ,芯片相应通道输出初值在上电时取上次断电之前的值。当11脚(MEM)接高电平,四个通道均选择给定初值方式。以通道0为例,当IN0在上电时的电压值≤0.2Vcc时,通道0初值为0,电压值≥0.8Vcc时,通道0初值为滿度,0.2Vcc≤电压值≤0.8Vcc时,通道0初值的佔空比为0—100%线性变化。
    上电之后,IN0的电压值≤0.1Vcc时,表示下降鍵按下, OUT0佔空比下降,其下降的速度与RT0电压值相关,其下降的幅度正比于下降鍵按下时间。IN0的电压值>0.9Vcc时,表示上升鍵按下, OUT0佔空比上升,其上升的速度与RT0电压值相关,其上升的幅度正比于上升鍵按下时间。例如,当RT0给定电压为0V时,当上升鍵按下(IN0>0.9Vcc),输出电压平均值以约2.5V/秒速率上升。当RT0给定电压为2.5V时,当上升鍵按下,输出电压平均值以约0.156V(5V/32)/秒速率上升。.
注2:
采用单5V电源,使用中任何端口电压极限范围为-0.3--Vcc+0.5v,兼容TTL电平。极限工作温度-40—85°。特强抗干扰能力。
注3:
20脚DIP封装或贴片SOP封装。

3.    典型参考应用电路 (若看不清可点击“視图”放大)

上图中画出了四通道输入输出电路,现以其中0通道为例加以说明。In0(12)为输入控制端,out0(9)为输出端。
当S3开关合上,四个通道均选择记忆方式 。0通道输出初值在上电时取上次断电之前的值而不论in0(16)在上电时为何电压值。当S3断开,四个通道均选择给定初值方式,以通道0为例,当in0在上电时的电压值≤0.2Vcc时,通道0输出初值为0,电压值≥0.8Vcc时,通道0输出初值为滿度,0.2Vcc≤电压值≤0.8Vcc时,通道0输出初值的佔空比为0—100%线性变化(调节w7 , 10K电位器可改变in0(12)的电压从而改变初始输出值)。当按鍵Up0按下,in0(12)的电压>4.5V,out0输出平均电压上升(PWM),经R20,C1滤波后在CON6的第5脚输出一平稳直流电压。电压上升速度与rt0(16)的电压值有关(见16脚RT0功能说明)。电压的幅值与按下鍵的时间成正比。当按鍵dow0按下,out0输出平均电压下降(PWM)。当S0断开,输出电压与按下键时间成线性关係。而当S0接通(2脚接地),输出电压与按下键时间成指数关係(见2脚EXP0功能说明)。典型图中用的是用按鍵来控制输出电压,实际应用中可用相应的电子电路代替按鍵以扩展它的应用范围。

技术支持电话:13691692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