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1):
我们单位上有个三相电表,只要把A、B、C三相都用起来的时候就听见打火声,位置在C相的出线那儿,并且能看见火花,现在电表的外壳都有点变型(就打火的地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究竟是电表本身的问题还是安装线路的问题,螺钉还是拧得很紧的。如果要检修,该做些什么?

网友A:
打火的地方肯定有问题,把电表折下来检查,重新接线。

楼主:
电表里面已经有点黑了,只有换一个再说。如果分相不均匀是否会引起空开脱扣,或者出现同样的故障?

网友B:
你注意下三相分的负载是否是平衡.
   C相是不是负载过重,还有就是接线没有接好,有虚的现象,也会使C相接线柱变形.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后来发现可能电表小了点,干脆不要电表了。那个电表在其它地方也在正常使用,这个教室的三相也没有再跳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