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z7-200 通讯

楼主(2008-09-21):
我有一块s7-200,cpu是215的,我想用与s7--300通讯的pc适配器来当pc--ppi通讯电缆用,能行吗?请哪位高手能告诉我,好吗?急,急待。。。pc适配器型号是6es7 792-0ca23-0aa0 pc adapter v5.1,请各位帮帮忙,谢谢

网友A:
s7-200的有215的吗?

网友B:
这个是S7-200系列的,用PC-PPI电缆通讯;

网友A:
见识了,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产品,工程?谢谢!

网友B:
呵呵;与CPU212、214、216是同一代的;

网友C:
215,现在的编程软件还是支持的,不过你如果使用最新的软件估计支持的就是CN的了【疑惑:CN的产品线上有21x系列的产品】,看你的运气了。
300那个是MPI电缆,200的是PPI电缆,不可以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