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1):
想做个双机通信,使用MAX485的芯片,苦于没有详细的资料,期望高手的帮助,QQ:80026198

网友A:
max485芯片吗?我给你找就是了.

楼主:
主要是硬件连接上,两片MAX485是分别将A与A,B与B连接么, 还是A接B, B接A, MAX485芯片容易损坏么 ?如何检测是否正常工作 ?我用面包板搭了一个试验电路, 通信没有成功,期间不慎将两块485电源 接反了,不知是否损坏 ?期望高手能够指教

网友A:
资料上都有的.A与A,B与B,就是正与正,负与负.一般A,B端有1-3v电压.示波器可以看到串行数据波形.

网友B:
485通讯二线制是半双工通讯,有一个接收/发送使能信号,主机发送从机接收。由控制器控制MAX485是发送还是接收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