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1):
上一篇
|
下一篇
单片机基础

proteus软件常见问题解决办法
作者:admin 日期:2008-09-21
字体大小:

proteus软件常见问题解决办法
1.标题:graphics fills
问题:使用工具“box”和“arc”设计好自己所创建元器件的图形之后,在电脑屏幕上看起来非常漂亮,但是在打印输出之后发现图片没有背景颜色(即图片是黑白的)
答案:在输出原理图的时候,选择bmp格式,且需要在颜色选项中选中“display”;问题的实质是图片的背景颜色,即使图片是黑白颜色的,黑白颜色仍然被当作是一种背景颜色处理了.所以我们在输出图片的时候,必须检查一下“颜色设置”,否则,很可能得到的是黑白的图片.
2.标题:pin wiring problem
问题:有时候在自己创建的元器件的管脚上无法实现连线
答案:应该是管脚的间距太小了.因为在isis中,每个元器件的管脚都要占据一块区域(就像自己的保护区一样,不容别人随意侵犯),该区域会排斥外部的走线.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在走线之前先使用“2d graphics line”工具延长管脚的引线,然后再走导线,也可以在走线的同时按住 “ctrl”键,直到走线绕过狭窄的保护区.当然最根本的办法是重新编辑元器件,把其管脚间距调大一些.
3.标题:ascii data import-how does it work?
问题:参照isis中帮助文件的方法在写字板中创建了一个文本文件(有关于ascii data的函数),然后在将其导入isis时,电脑屏幕上显示出:“unexpected end of file”的错误,即使文件内容是从帮助文件中复制粘贴过来的,情况还是一样.
解决方法:在创建你所说的文本文件时,在最后的“end”命令行之后一定要加上至少一个回车换行符号.
4.标题:changing sort column in bom scripts
问题:我想修改清单列表中元器件的排列顺序,例如把电阻和二极管按照其值的大小来排列,但是实际上元器件是按其名字标号来排列的.
解决方法:可以输出“csv”格式的元器件报表,然后将元器件在表格中重新排列.
不过用“htmp output”输出的报表看起来更美观一些哦.
5.标题:isis, netlist and ares
问题:设计好一个含有多个子电路的层次电路原理图,然后产生网络表,将其导入ares制作pcb图.如果要求生成多个pcb图,且每个pcb图中包含独立的子电路部分,该怎样实现呢?
方法:如果纯粹是为了制作pcb的话,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你可以建立几个相近的电路原理图(每个原理图只有子电路部分不同而已),然后依次产生网路表并生成pcb图;如果不嫌麻烦的话,在生成pcb图时采用手动布局元器件也可以实现你的目的,只是这种做法相当繁琐而已.
6.标题:change design created date?(即要更改设计被创建的日期)
问题:在一个已有的原理图的基础上做一些修改,然后另存问别的设计文件,该设计文件的创建日期还是跟原来的原理图的日期是一样的,有没有办法修改?
答:可以用“新建设计”,而不是用“另存为”.其实修改这个时间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
7.问题:proteus中鼠标的操作有点不符合人的传统习惯,能不能在proteus实现更改鼠         标设置?
答:proteus的鼠标操作方式(左右键)是有点与众不同,在开始使用时你可能真的会觉得有点不习惯,但是用久了之后你就会慢慢喜欢它了,因为用它可以简化操作的步骤.不过proteus的7.0版很有希望实现自由设置鼠标的操作方式.
8.标题:question about updates
问题:如果要升级 proteus,必须重装proteus后然后再运行 update 吗?
答:不需要重装proteus,具体步骤如下:
1)   把license文件放在桌面上,以便查找;
2)   把任意一张proteus的安装盘插入光驱中,停止其自动运行;
3)   运行最新的 prosys.exe ,将完全安装最新的升级服务包.
9.标题:simulation animate same pages
问题:能不能实现不在当前原理图页面下观察仿真效果(即将观察窗口浮起来)?
答:到目前为止,还只能在当前原理图下观测仿真效果,proteus的下一个版本可能会解除这个限制.
10.标题:how to generate netlist in 4.73?
问题:我用proteus 4.73为何只能设计原理图,不能产生网络表并生成pcb图?
还有,在进入ares时,其自动产生、装载网络表,我不想让其自动装载网络表,能不能实现呢?
    答:你用的是proteus限制版,它既不能产生网络表文件也不能输出gerber文件,仅用于业余爱好者学习.至于你想手动产生网络表,可以用tools -)netlist compiler,能产生多种格式的网络表文件.
11.标题:power and gnd
    问题:能不能自建12vdc的电源和其他的接地方式?为什么先用decompose分解power的管脚,然后用“make symbol”命名为新的power,它不能与vcc连接?
答:可以先在原理图中放置power,然后选中并左击,在其属性对话框中的string处输入+12v ,点击ok,它就不会与vcc(其默认值为5v)连接了.接地(gnd)也一样,更改一下它的属性就变成另外一个地脚了.“make symbol”是用来设计元器件外形的,元器件是通过管脚连接的,gnd和power只是代表逻辑终端,所以不能将其象普通元器件一样分解power和 gnd.如果你想创建自己的接地符号,可以先用画图工具画出图形,然后附上管脚号码和名字,保存在元器件库中.创建+12v直流电源的具体步骤如下:
a.     点击“inter-sheet terminals”图标
b.     选择“power”终端,并将其放入原理图中
c.     按右键选中“power”并左击,弹出其属性对话框
d.     在“string”空格区输入“+12v”
注意:如果没有“+”和“-”,系统将无法识别其为电源.
    元器件被分解之后就不再是一个元件了,所以不能更改它的属性了,它只代表一种图形符号了.
如果想创建圆形的电源图标,只需将终端符号换成“default”,然后按“a”建,在弹出的对话框的“string”空格区输入“type=power”,再点击ok就可以了.
12.标题:isis accessing internet?
    问题:启动 proteus isis之后,防火墙会发出警告:isis正试图连接英特网,在启动proteus ares后也会碰到这种情况,请问是怎么回事?
    答:原因是你在proteus isis中设置了远端调试监视器(remote debug monitor),使用tcp/ip网络协议让ip地址为127.0.0.1的电脑通过其8000端口访问英特网,因此防火墙会提示你是否允许开关 8000端口.如果电脑没有安装使用防火墙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13.标题:find duplicated part
    问题:电脑显示错误“error[root10]:duplicate part reference xob350714#1”,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找到发生错误的地方?
    答:发生上述错误的原因是有元器件的标号出现了重复;找出错误之处的方法是使用“bill of materials”工具先生成报表,然后在报表中可以发现错误产生的地方.通常电阻的标号为“r?”,电容的标号为“c?”,芯片的标号为“ic?”
14.标题:maxim max 497 part creation
  问题:max497有四个输入脚,4个输出脚,4个gnd脚,2个vcc脚,2个vee脚,我想在用它的时候加2组独立的电源,但是其封装内部默认的是两组电源的名字是相同的,所以认为他们是连接的,该怎么解决呢?
  答: 可以在创建max497的时候,给他们的管脚赋上不同的网络标号,例如将其9号和15号管脚加上相同的标号如vcc,那么这两个管脚就会都连到同一个电源(vcc)上,如果它们有不同的网络标号,那么它们就会分别连到独立的电源上.
15.标题:multiplexer (多路转换器)
  问题:我需要一个8或16路输入通道,4路输出通道的多路转换器,,怎么找不到模型?
  答:4067不就是你想找的模型吗,它是一个cmos模拟器件,有16个输入脚,还有一个用来使能的ea脚.
16.标题:change component
  问题:我已经用isis设计好一个原理图,并制作了pcb图,但是我突然发现需要将一个二极管更改为电阻(包括名字,封装,型号,参数),能够实现吗?
  答:当然可以,为了减少系统的工作量,我们增加或删除元器件时,会改变器件的布线和标注,所以一般是从isis到ares;如果只需要更改已有的元器件(例如管脚号码和标注等),一般从ares到isis.因为ares和isis是可以同步的.
    注意:更改元器件时,原来已经布好的导线不会消失.
17.标题:isis op-amps
  问题:在isis中许多光耦放大器的3号管脚为反相输入脚,而传统上都是2号管脚,可不可以更改呢?
  答:可以,管脚号码的顺序是可以更改的,我们用library菜单下的“decompose”命令先分解元器件,然后更改管脚号码,再用“make device”生成元器件.
18.标题:2d graphic background shading
  问题:出于出版的目的我想要同一个原理图中的元器件有不同的背景颜色,以实现特别区域的不同显示,同时元器件和其导线均要可见;我用“move to   back”命令操作,结果是元器件可见,其导线却不可见,因为导线被背景颜色掩盖掉了.
  解决方法:在isis中设计原理图时,按鼠标右键然后框选住需要特别显示的元器件及其导线,再使用edit菜单中的“bring to front”命令,就可以将目标前置与背景之上了,这样元器件和导线都是可见的.
19.标题:printing problem
  问题:有没有办法把proteus软件的帮助文件分章节地打印出来?好像我们只能浏览而不能对它进行任何处理哦.
  答:如果你是被授权用户的话,你不仅可以获得我们免费赠与的pdf格式文件,而且还能得到使用指南的硬拷贝文件.
20.标题:form net list
  问题:完成原理图设计后产生网络表并进入ares,ares界面中没有完整的元器件管脚列表,这样就实现不了所有器件管脚的连接.
  答:可能是原理图设计有错误,可以先用“tools”菜单下的电气规则检查命令(即electrical rule check)进行检查;如果没有错误的话,可以在ares中用手动画线的方式补上漏画的导线.
21.标题:assigning strategies to multiple nets
  问题:如何设置一种策略可以不用依次单独为每一根导线放置网络标号?
  答:应用pat工具,按“a”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的“string”处输入“net=start=new_strategy_name”,然后依次在需要放置网络标号的导线上单击鼠标左键一次就可以放置网络标号.
22.标题:a problem with some component replacements
  问题:为何不能将sw-spst与button直接用鼠标拖放实现互相替换?
  答:对于开关这样的动态器件,鼠标点击它有不同的含义,故不能直接替换,如要实现替换可以用如下方法:
a.     选中要被替换的元器件;
b.     按“a”键,进入property assignment tool窗口(即属性设置工具);
c.     在“string”处输入“device=new part’s name”
d.     应用范围设为“local tagged”,再点击“ok”
23.标题:remove components models from dsn file?
  问题:从元器件库里挑出元器件之后它就出现在dsn文件的元器件列表中,能不能把它再删除呢?
  答:如果元器件没有用于原理图设计,可以在元器件列表中选中,然后点击“edit”菜单下的“tidy”,就可以将元器件从列表中删除.注意我们不能从列表中清除被放置在原理图中的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