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2):
大家好:
   我手上有一个工程,虽然已经完工了,但是我有点还是没有做妥,希望那位高手指点一二
   是这样的,我做了一台数控冲床的电路,(有PLC,触摸屏,变频器,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我想在触摸屏上改变伺服电机的步距角的同时,也想改变变频器的频率,因为变频的电机是冲压电机,冲压的速度快,伺服电机(拉料)的速度也要跟着快,不然拉的长度不够,我想了好多方法,没能够实现,可是我看见人家做的都能够实现呀,或者拉料的速度快,冲压的速度也跟着快,不知道那位老大做过这方面的控制

楼主:
看来这个论坛也没什么高手,我自己搞定了

网友A:
“改变伺服电机的步距角的同时,也想改变变频器的频率”那么就要找出两个数据之间的数学关系,但是那怕差一个小数点,时间一长就不能同步了。无论怎样提高精度,到最后“同步”总是困难的。一个办法是用机械连杆(以前都是这样做的,冲压快、送料也快,绝对同步),另一个办法是送料与离合器同步(你的冲床飞轮不会没有离合器吧?)当送料到位时离合器打开完成冲压,那么飞轮的转速只要高于送料速度就行了,变频器的调节就比较简单了、同时送料伺服的精度也可降低,能到位就行了。哦,记得在“送料到位”位置放个精度高、可微调的光纤传感器。还有尽量降低冲压距离可提高速度(小到手指塞不进还可保安全、防工伤。)这样的设备用大卷带料的话效率确实是非常高的,但用散料或短片料就没有什么优势了(可以外加散料送料机构作为附属设备来提高效率)。

有问题可到帖子里来讨论: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2&id=146544&replyID=967588&star=85&skin=

网友B:
我顶!
www.69contro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