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3):
20A与40A的断路器是否可以并联使用呢?
 有什么危害,区别?谢谢大家给我解释下.
  先谢了.?

网友A:
即使二台相同规格的断路器也不能并联使用,1.无法保证通过每台断路器的电流是多少?  2.二台断路器的动作时间不可能一致,后动作的断路器将超额工作,甚至会引起爆炸。

网友B(2008-11-03):
并联后,每个开关要负担电路电流的二分之一,那就要看看你的电路电流多大或者多小了,反正呢,最后小的先挂,大的也不久了!

网友C:
不同意这样.危险

网友D:
负载不超过20A没问题。

网友E:
没见过这么干的,不符合要求!

网友F:
绝对外行是不是?
买个开关才多少钱?
单位实在不买
自己掏钱买个   也不能这样子做    出了大事叫人家笑话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