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3):
请教一下各位老师,能否帮忙研究一下此程序该怎么写?
PLC型号:FX1N
控制要求:产品在位置1检测后,如是良品,程序正常运行,如是不良时,向后移动11次后再给出一个信号控制其它元件工作将此不良排除掉。

     检测位置
         1    X0                                11
       ---------------------------------------------

网友A:
LDP   X0
ADD   K1  D200 D200

LD= D200  K11
OUT  Yn(输出)
LDF Yn
MOV  K0  D200

网友B:
用左移或右移指令如左移指令 SFTL SFTR 。看看书应该不会错。这个指令用不好的话,打不到你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