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3):
有一台380V 280KW的电机,电流560A,请问电流速断保护的定值应当设为多少?

网友A:
我觉得要避开启动电流吧,估计要设定在1500A左右了

网友B(2008-12-15):
应该躲过峰值电流

网友C:
电流速断保护一般是针对短路故障设定的,定值根据楼主给的参数好像算不出来吧

网友D:
一般电机的启动电流是4--7倍的额定,考虑降压启动,速断电流至少也得8 倍 的 额定电流,同时还要和变压器的速断保护配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一台380V 280KW的电机,电流560A,请问电流速断保护的定值应当设为多少?

还真没见过280千瓦的电机直接加速断的,你是什么启动方式呀,说说吧^_^要不不好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