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3):
大家好,我们厂最近用了一批CJ20--100的交流接触器装配机器

网友A(2008-11-03):
质量马马虎虎,还应付的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我们厂最近用了一批CJ20--100的交流接触器装配机器
不太看好这种,不正宗,感觉介于接触器和继电器之间,相比还是CJXA,或者更新的NC1等系列的接触器,个人看法。

网友C:
在同一规格中,相同的工况相同的电流和功率,CJ20-系列接触器的耐冲击能力和使用寿命比那些小型的、紧凑型的好多了。

CJX*****的意思是:小型化!
是仿进口的,当然他所用的材料是国产的,然后你想它的质量会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同一规格中,相同的工况相同的电流和功率,CJ20-系列接触器的耐冲击能力和使用寿命比那些小型的、紧凑型的好多了。

CJX*****的意思是:小型化!
是仿进口的,当然他所用的材料是国产的,然后你想它的质量会好吗?
呵呵,前面说的有点错误CJX1,至于CJX1与CJ20的啥啥能力,事实更游说服力,CJ20大的姑且不谈,小容量的双层,有什么这个那个能力?!早实际应用中看看也许更好些。可以明确地说CJX1绝对是经过验证的。CJX*是小型化,不太清楚型号含义,是仿?也不清楚。退一步讲,因为外观仿进口,国产的就质量不好了,没仿进口的国产就好?搞不懂这个仿不仿与这两者的性能对比有什么关系。

网友C:
这几年单位更换的绝大部分是CJX系列的
可能你又会说啦     你用的是劣质品

我用的不是很好的    DLX的    质量算是凑合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同一规格中,相同的工况相同的电流和功率,CJ20-系列接触器的耐冲击能力和使用寿命比那些小型的、紧凑型的好多了。

CJX*****的意思是:小型化!
是仿进口的,当然他所用的材料是国产的,然后你想它的质量会好吗?
支持。CJX1-4优点是体积小,更换方便,线圈不易烧。缺点;触点小,容易烧损,不能更换。

网友E:
前几天在拆卸一只CJX2-1201时发现主触点可以用带磁性的改锥吸起来,其他的我就不说了,大家都可以试一下,看看哪个牌子的不能被带磁性的改锥吸起来?
我用的是RM电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