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3):
使用S7-200 2个开关量如何控制调节阀(也是开关量的).编程时使用一个什么样的算法才能做到精确的控制.

网友A:
表述不清!常规理解2个开关量就是一个使阀打开,一个使阀关闭。开多少?开度有没有反馈信号?没有反馈何来精确控制?

网友B:
一般来说三态浮点式的调节阀从完全关闭到完全打开有1个时间,比如是150秒,以一定的速度,按线性工作。你想控制它的开度的话,可以根据这个时间来做。但是做不到精确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