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4):
集成电路板示意图

技术要求:
1、 1#闭合后,6#通电
2、 在1# 未断开情况之下,2、3、4、5#相继作闭合、断开动作后,6#断电,且1至5# 之工作顺序不可变,变则不作判断。
3、 2至5#中,任一组被连续闭合、断开两次以上,只记作一次。
4、 1#断开后,不作判断。
5、 无意乱触开关,不可有短路现象。
6、 电源电压24V,输出亦为24V。

如果不可行,各位可否帮忙设计一个电路,因本人对此一无所知,目前只想要此功能的电路,或者在市面上能否买到能实现该电路的元气件

网友A:
如果不是批量生产,用与非门等廉价集成电路做板子不现实,而且以后修改每次要换元件、重新设计PCB板,总的开发成本也会相当高。
不如用PLC 做,可以随时修改程序。等使用一段时间、程序成熟后再考虑降低成本,用逻辑元件集成电路来实现(比较便宜、又容易实现的是用单片机)。

楼主:
可否请您给出具体的实现过程及使用的PLC。
因为对此我是一无所知
请你给出具体的解决办法

网友B:
使用单片机级可以完成上述要求,但线路板比PLC复杂,当然价格便宜。

网友A:
现在有嵌入式PLC,就是在单片机里嵌入PLC的解释程序,所以就可以用三菱等编程软件使用梯形图、指令表等方式编程,功能与PLC差不多、价格比单片机高不了多少(最便宜的百把元RMB),如果你自己不会编程、要别人编好后卖给你就可能要贵一些了。功能上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不过你的要求还不够具体,如:1#~5#是什么开关?是按钮还是旋钮或者是限位开关?6#输出接什么负载?接发光二极管还是小型继电器或者电磁阀、接触器?)编程是要讲究“面面俱到”一次成功的,不能三天两头改程序、甚至为负载问题换型号,这样代价太大了。

网友A:
这样的单片PLC只要一百出头:
图上的输入/输出只是里子,实际使用中不一定按照这样接线。
配上基座和输入/输出接口也就二、三百元:
这是为客户定制的,实际不需要这么复杂,有输入/输出点就可以了,继电器不一定要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