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4):
现在打算用GT1175;

1.但是发现GT1175好象是没有数据记录(日志功能);

怎么办呢?不会要我选择GT1575吧?

2.想做历史曲线,可以按照历史时间来查询先前的曲线.

以上都需要能掉电保持,不知道是否可行.

初次使用三菱人机,见笑,谢谢~!

网友A:
日志功能要用GT15的
日志是保存在CF卡中的,有卡了调电了应该是没关系的
CF卡可以用普通的,不需要用三菱的

楼主:
GT15可比GT11贵了好多大洋...

网友A:
要贵不少
但GT15功能比GT11要多好多,只是如果有的没用到,就浪费了

网友B:
GT11相当于F900的升级,不过也有10.4"的了;
GT15相当于A900的升级,功能要强的多了;

楼主:
数据记录功能应该经常要用到的,怎么不做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