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4):
我单位有两台西门子S7-300  315_2DP的PLC,大概相距3公里,打算使用无线电台通信,考虑使用FC-208  或MDS-2710电台,请问能否将以上两电台直接与315—2DP的DP口相连,如果能的话请问通讯程序怎么写。如不能的话,是否要增加连接模块。谢谢!

网友A:
电台一般都是串口的,所以无法和DP口相连,如果你必须使用电台的话可以使用CP340提供的串口,和电台连接,然后通过自由口的方式编写通讯程序。

或者可以选用TIM模块+GRPS的方式实现远程连接,或者电话调制解调的方式,这些方式都是集成软件的,不需要您自己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