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4):
用一个中间继电器、2个时间继电器来实现单相交流电机的正反转时间控制,电路该如何连接?

网友A:
中间有没有间隔??

楼主:
没有间隔,就是直接连接

网友B:
这个简单,必须得要2个电容..

网友C:
这个可以吗?

网友A:
参考电路!仅供参考!

网友D:
7楼的电路应该仅适用于启动绕组与工作绕组各占定子总槽数一半且各绕组所用导线截面积相同或相近的单相电容运转电机(比如洗衣机用的)吧?

网友E:
[讨论]
顶7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