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4):
前言:我与某工程公司共同开发珠海某海洋公园路灯集中控制系统,公园总投资22亿人民币,其中路灯集中控制系统占200多万,我公司主要负责控制系统硬件和软件,路灯和施工由工程公司负责。
     一、 三菱的网络结构介绍
     三菱有比较全的网络结构,下到设备和i/o的控制,上到工厂间的信息以太网,中间有实时性很强的melsecnet/h网络。详细如下图:
     本系统采用cc-link网络系统,它有11个远程i/0站(remote i/o),1个主站(master station),11个远程i/o站分别控制路灯的启停,控制总距离2400米。通过两个主站对11个分站进行集中控制。
     二、 系统配置
     1、 硬件组成: 电源q61p-a2(一块)、基板q35b(一块)、cpu q00cpu (一块)、cc-link网络模块qj61bt11 (两块)、远程输出模块aj65sbtb1-16t (十一块)、cc-link t型中继aj65sbt-rpt(两块);触摸屏 a970got-tba-c、通讯模块qj71c24n-r2(一块)。
     2、 控制系统构成:要求对11处路灯进行远程控制、有自动/手动切换,有掉电保护措施、不同时间对不同灯的处理,周末和节假日的特别控制要求。控制总距离2400米,针对控制要求系统采用比较经济的cc-link 网络控制系统。主站采用q00cpu 本地i/o+远程i/o可达2048个控制点、主站控制11个分站,每个分站占32个i/o点、每个分站控制10盏灯的启停。由于距离太远(远远超出了cc-link最大距离1200米)并且客户没有使用cc-link专用线缆,所以采用了两个主站模块和两个中继。由于系统采用了cc-link网络系统,节约了大量布线成本,而且便于集中维护和管理。
     系统结构图如下:
    三、 参数设置和编程
    1、i/o 配置:根据硬件的选择,在三菱的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中需要配置i/o及开关设置。
     2、cc-link 参数设置:
        1、 硬件设置:在使用cc-link现场总线网络时,需要先设定参数才能使用。首先是站号的设定:主站的站号必须设定为0号站,由于在本系统中有两个主站,它们属于不同的网络。所以必须两个主站都设定为0号站、通讯速率设定156kbps(传送速率/模式设置开关设定为0);然后设定每路的远程输出的站号和通讯速率,第一路依次设定为1号站、2号站、3号站、4号站、5号站、6号站、7号站;第二路依次设定为1号站、2号站、3号站、4号站。在设定站号时不要中间隔站,通讯速率统一为156kbps。既每个远程输出和中继速率拨码开关都拨到off位置。
        2、 软件设置:软件设置包括cc-link主站模块qj61bt11所在i/o设置,网络类型设置(主站)、模式设置、软元件设置、连接数设置等。具体设置如下图
     由于路灯要求主站有停电保持的功能,所以选择l软元件作为主站和远程i/o的交换软元件。
     3、 网络诊断:
     利用gx developer cc-link网络诊断功能很容易知道网络的每个远程模块的通讯情况,检查每个主站模块所连接的远程站的通讯情况。从主站的led显示可以看出网络的状态。
     远程i/o站的led显示
     err灯闪烁说明有站异常时,检查站的设置范围、确认每个站是否都链接上;l err灯闪烁时查看每个站的速率是否设置一致及站号是否设置正确。
     四、 触摸屏监控功能

     使用触摸屏可以修改内部参数,比如手动/自动切换、手动开灯、节假日参数设定及节假日放假天数、开灯时间、关灯时间、花样开灯时间等等。还可以查看每个远程模块输出 状态。由于本系统要求很强的时间性,利用触摸屏可以显示时钟和校正时钟。
     五、抗干扰能力
     为了提高共模抗干扰能力必须接终端电阻,电阻的选择是根据线缆来选择的,一般的电缆选择110欧姆终端电阻,高级电缆选择130欧姆电阻。电缆在布线尽量远离强电和高频电,系统要单独接地。
     六、 总结

     工程项目目前已经竣工,系统已经投入使用、并且稳定、可靠、方便管理等系列优点。系统得到了客户和工程公司的一致好评!并且工程公司承诺在以后的工程推广中大力推广这种集中控制系统,并希望更多合作!
     以前的灯的控制是由单独控制箱控制,控制箱之间距离比较远。这个对使用和维护都比较麻烦,需要花很多的人力。使用cc-link现场总线这些缺点完全避免了,并且还大大地节约了大量布线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