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5):
我以前用的流量计的输出信号是4-20mA的,用的模拟量模块接收的。
可是我碰到了三个输出信号是脉冲的流量计,也就是每流过一升水,它发送多少多少脉冲的,脉冲信号是5V电平的。请问200可以收吗?
对脉冲信号我没接触过,所以过那些指令也都不熟,能大概写点程序吗?

网友A:
5V這樣的輸入信號恐怕只有EM253這樣的位控模組才會接受,因此請您在使用光耦或者電阻,三極管搭建外圍轉換線路,將5V型號轉換為24V信號供西門子S7-200普通DI輸入或者高速計數輸入。(相關電路在網絡上很多)

對脈沖信號輸入的采集可以使用計數器或者高速計數,這取決于您輸入脈沖的頻率,這些基礎的指令說明在S7-200的軟體以及系統手冊上都會附有詳細的例程。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