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5):
如何利用PLC识别设备故障求援.......

网友A:
呵呵;只能是外面的信号给PLC;

楼主:
比如、说是什么信号信?怎么给!

网友B:
呵呵,您的公司是卖轿车的不知跟PLC又什么关系。

网友C:
我做过拖拉机的底盘磨合台,拖拉机整机磨合台,装胎机,半轴装配线。丰田和东风等产家的配套机械。

网友D:
楼上的,设备比较落后了,该更新换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