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5):
现象:变压器出来不连负载,三相电压对零对地均为220V。带上负载有一相对零对地正常为220V,另两相对零对地均为240V。有时会超过250V。负载也就是些电脑空调等普通家用电器。
 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原因!

网友A:
电压偏高的相应该有容性负载。

网友B:
三相负载不平衡

网友C:
请检查零线是否断线,有无接触不良。可以断定是零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