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市电问题?

楼主(2008-09-25):
某家庭共有5路电,其中一路出现故障,电器设备突然关闭,过几分钟又自动开启,反复两次,后来彻底不能工作。但电器插在其他路电,工作正常。
   经测量,故障电路参数如下:
   火线对零线:188伏;
   火线对地线:221伏;
   零线对地线:33伏。

请问大侠,什么问题,该如何处理?

网友A:
三相五路不是要3个火线吗?怎么少了一路,如果断线一路,是不是会产生很大问题,呵呵,我不是电工,看到随便说说!

网友B:
应该是零线断了

楼主:
请问,疑问  大侠,  为什么判断是零线断了,应该怎么处理?
如果零线断了他和火线之间会有电压吗?
家庭正常市电参数应该是多少?

谢谢!!!

网友C:
请楼主来这里看看,看完后,你就什么都明白了!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8&ID=124995

网友D:
我想应该是零线接触不好.查查接头

网友E:
零线断了我的经验电压应是150伏左右正常是230-250之间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得到解决,就是零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