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5):
AC24V和DC24V的N线并一起。在用500兆欧N对地会产生电压吗

楼主:
变压器AC220/AC24V 开关电源AC220/DC24  主开关控制几路星三角和直接启动。DC24V中继和时继 组合在一起的电路。 零对地(如果AC24和DC24V的零线并在一起)会产生多少V电压。拆开以后。 零对地的电压会正常吗?

网友A:
我想还是24V电压

网友B:
我想应该不会产生电压的,即使有也是很小的,可以不计.

网友C:
DC有N线吗DC正负极对地是绝缘的,正负极对地都是电源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