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5):
三菱FX1s--20MR定时控制两台电机如何编写程序?
三菱FX1s--20MR一台、电机两台、接触器3只、控制按钮一只
要求:用按钮启动第一台电机,延时15s后自动启动第二台电机,运行1小时后自动停止工作。
难点:前部分我编出来了,定时部分有些难度,请各位给予援手,并给讲解一下,谢谢!
0    LD    X1
1    0R    Y0
2    ANI   X2
3    ANI   X3
3    OUT  Y0
5    OUT  T0  K150
8    LD     T0
9    OR    Y1
10  ANI    X2
11  ANI    X4
12  OUT   Y1
13  OUT  C1  K60)?

????这个定时不知道对不对,因为后面的内容我还没有学到,请各位给与帮助解写。谢谢!还有为什么提供3只交接呢?我不明白。

网友A:
呵呵;1个小时定时可以用2个时间继电器再起来;每个赋值:18000;

楼主:
根据论坛的老师指导,我这么编了,不知道对错?请指导。谢谢!

网友B:
可以模拟实验下

网友C:
如果在电路里用1分钟时钟脉冲 刚好用上你的设定为K60的计数器.M8014 试试

网友D:
他所说的好像是一小时就停呢,
对了,楼主就把指令图写出来吧.让我也学学

网友E:
伙计你可不可以给我提供一些数控火焰切割机中的plc电气设计 应用资料
谢谢了
另外数控火焰切割机是悬臂式的
最好带图的

网友F:
我想学程序!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呢!希望各位大哥帮帮忙吧!

网友G:
用PLC控制浪费,用单片机控制板控制几百元搞定。
参考:单片机C语言控制-(电机星三角自动起动):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yueliang&id=17997

网友D:
楼主,这用8013与8014是不是两个都可以啊,

网友D:
楼主,用8013与8014这两个哪个都可以吧,是不是啊

网友C:
用M8014一分钟时钟脉冲刚好对应上你的计数器K60的设定值.

网友H(2010-07-26):
一年以前的今天我不在,一年以年的今天不知你还在不在;
我QQ534563826,回答三菱PLC有关编程序的问题,当然不是所有的问题,但我所知的》》

欢迎提问,欢迎加入;
若有提问,回答:什么也不做;
请附加PLC字样;

我来说说些简单的明了的:楼主利用时间和记数配合定时:
建议改为:
0    LD    X1
1    0R    Y0
2    ANI   X2
3    ANI   X3     《加入:ANI   M0;》
3    OUT  Y0
5    OUT  T0  K150
8    LD     T0
9    OR    Y1
10  ANI    X2
11  ANI    X4  《加入:ANI  M0;》
12  OUT   Y1
13  OUT  C1  K60)? 《改为:LD   Y1;  AND   M8014; OUT   C0   K60;LD  C0 ;
                          PLS  M0;  LD   M0;  RST C0;》

试试是否可以;

欢迎有更多类似的程序问题提问哦!!!!!!!!!

网友I(2015-12-22):
引用 网友G:
用PLC控制浪费,用单片机控制板控制几百元搞定。
参考:单片机C语言控制-(电机星三角自动起动):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yueliang&id=17997

这样的单片机控制板成品也需要不少钱一块吧 ?

网友J:
我写了一个你看看

网友J:
更新一下计时器时间,自己模拟的时候改成18秒了

网友J:
更正一下计时器,自己模拟设成18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