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屏求助

楼主(2008-09-25):
请教我刚开始学习海泰克屏.在对按钮进行内文注释时显示的不是中文,象日文.为什么?

网友A:
你把"字型"改成16x16就可以了,一般默认的是8x16.

楼主:
谢谢.我刚试了.OK了.

网友B:
如果用了多国语言是否,会出现乱码情况,要把选择语言设为自动选择
只有一种语言的话,字体设置不对,中文显示最小字体应该为16X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