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求助

楼主(2008-09-25):
我用三菱PLC.加了个显示模块FX-5DM 作为调计时,计数用.但这时不可以用主机加密了.如果加了.显示模块就用不了啦.有法两全吗?谢谢.

网友A:
呵呵;其实FX1N的PLC加密码没有多大意义;
你可以用一个A开关的8位密码试一下;

网友B:
密码分为几个等级
密码设置不同对于PLC的保护级别也不同,关键字的开头文字为A,D~F,0~9的将禁止所有的操作,开头文字为B的将禁止程序的读写,而不限制监控及更改当前值,开头文字为C的只限制程序的写入,而不限制其它的操作。
用B开头的密码试下

楼主:
老兄我试过了.只能用数字输入.含字母入不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软件有问题呢?

网友A:
呵呵;你用的是小写吧;
A~F可以用,但必须是大写;

网友C:
是的,必须使用大写,否则,PLC不识别!

山东邹城远翔工贸
PLC、变频器、单片机、视频监控
E-MAIL :haoxiang324@sohu.com

楼主:
用大写就行了.多谢诸位的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