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问题

楼主(2008-09-26):
我在用永宏泛用PID控制指令时,输出值怎么跳动特别大啊?请问高手们这样正常嘛?还是我的参数设置的不合适!

网友A:
得看你的信号输入稳定与否了,还有就是参数得设置好,比如说偏移量,积分常数,微分常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