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6):
三菱FX2N的PLC,我的电脑没R232接口,我用的USB转R232的,驱动装了。。但是不能通讯?
PS:请教如何检查通讯成功

网友A:
看下COM口对不对
不行的话换下COM口
COM口被占用肯定不行
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B:
呵呵;也有可能是USB转换器太差;

网友C:
大概是你的转换线的问题   如果你的COM设置一致还是不行的话   建议买条好的转换线
www.plcdl.com     QQ 821988027

网友D:
USB 转换RS232接口,由于其自身原因,通讯效果较差,一般容易产生故障,首先USB接口与PC的接触不好,另外现在一些usb口质量太差。

网友E:
USB 转换RS232接口有问题,像这种东西不要吝啬,要买贵的

网友F:
三菱的通讯之前需要清楚一下故障表的,你试试。